技嘉GA-H61M-DS2进PE后键盘不能使用

楼主(2015-12-25):
技嘉GA-H61M-DS2进PE后键盘不能使用,内存和CPU都换了,圆孔和和USB都不行。  我自己从另一台电脑上钩了一个系统,然后把钩好的系统和这个技嘉GA-H671M-DS2。连上等电脑自己跑完之后,键盘和鼠标都可以使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进PE键盘就不能选择呢,哪位大神知道?
         进入这个BIOS页面键盘可以选择

        刚进入PE键盘就不行了

网友A:
干BIOS 看看。。。 还有检查PS2 与EC之间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BIOS 看看。。。 还有检查PS2 与EC之间的信号

这问题上次碰到了,是南桥问题 直接换南桥问题好了

网友:
没碰过这个问题,,实在神奇

网友:
装好系统重启再入pe睇下可以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上次碰到了,是南桥问题 直接换南桥问题好了

你的是不是不认键盘,他的是进PE不能用,这就换桥,代价太大了吧,客户会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不是不认键盘,他的是进PE不能用,这就换桥,代价太大了吧,客户会同意?

我的也跟他一样 换桥问题解决 主要是看客户怎样

网友:
我知道,这个有的主板就是USB键盘鼠标好,U盘不行的,我见过,OC查查是不是高了

网友:
。。不进PE进Dos能用吗?进系统能用。。还换什么桥?绝对跟桥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网友D:
修到过一批,只修好过一个

网友E:
这个倒是遇到过进pe不能用,到bios里面正常,换io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倒是遇到过进pe不能用,到bios里面正常,换io好了

你用的是P口的键盘把?

网友:
一般都是pe问题,换PS/2键盘!

网友G:
PE换个新点的试试看??目前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P口的键盘把?

是的,如果USB的不正常就查条件啊,一般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上次碰到了,是南桥问题 直接换南桥问题好了

回复迟了,  我才来上班,这个答案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如果USB的不正常就查条件啊,一般南桥问题

电脑圆孔和USB孔,进BIOS时键盘能用,  USB和圆孔上面的值有650,正常是550到600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PE换个新点的试试看??目前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试了,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了,  就是现在没有多余的桥,  现在还没有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如果USB的不正常就查条件啊,一般南桥问题

恩,  好的,  都谢谢大家了,看来这个问题许多学员不太怎么了解,我就是其中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到过一批,只修好过一个

怎么修好的, 是换南桥还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经常碰过   换PS键盘就好了

这个问题要是换键盘好了,我也没必要上传【迅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