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信号传输问题,请大神详细解答

楼主(2015-12-25):
我今天看线路图,发现一个疑惑,二极管是单向导通的,但信号在二极管上可以反向传输吗?如图上的D4304,如果可以,请大神帮忙解释为什么有事您Q我

网友:
不好意思,传错图了,是这幅图!

网友A:
不能,只有复合管才能反向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只有复合管才能反向导通

那麻烦你看看PWRLED_1HZ信号怎么过来呢,第二幅图中的信号!

网友B:
PWRLED_1HZ这个信号是通过压降来控制Q4303导通和截至的。PWRLED_1HZ为高,+3V通过R4326使Q4303导通;PWRLED_1HZ为低,+3V通过R4326,若D4304压降值为0.7V,此时Q4303 G极就为0.7V,Q4303截至。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RLED_1HZ这个信号是通过压降来控制Q4303导通和截至的。PWRLED_1HZ为高,+3V通过R4326使Q4303导通;PWRLED ...

非常感谢您的解释,替我解决了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