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P5KPL-AM 开机不过挡内存

楼主(2015-12-25):
解决办法:

   触发开机不插内存挡D3喇叭报警

   插上内存之后挡E1且喇叭不报,更换CPU与多条内存后故障不变。

   遇到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档内存不过且不报警一般是由内存线路中SMB总线线路引起,于是首先测量内存槽119脚与120脚电压3.3V正常,又测量内存槽1REF 0.9V正常,测量内存槽2383.3V正常,拔掉电之后测量SMB总线两脚阻值也是正常。

   内存基本条件都已满足,为了省时间,直接按压北桥,发现有时候跑过内存,判断北桥问题,因为此桥有碰撞过的痕迹,所以直接拆掉北桥,拆掉北桥后发现桥下面有掉了几个点。

   除了其中一个点断线外其他都是空脚。

   补上断线后焊上北桥,此板修复。

   点位图查此脚得知是北桥内存模块的COMP下拉电阻。

网友:
好好。非常给力 。最怕掉点的 桥了。。。

网友:
掉点修补需要花费些功夫的。

网友A:
台式机的掉点北桥  现在修修没什么价值了  我们这里  都不修台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的掉点北桥  现在修修没什么价值了  我们这里  都不修台机了

是啊,维修价格太便宜了。

网友:
掉点多的,一般我就放弃了,,

网友:
台式机现在修一下还能要多少钱啊,而且感觉比笔记本也不好修啊

网友:
要是我直接放弃了

网友:
这板子维修的给力

网友:
手工为何如此牛X!

网友:
费事,还收不到多少钱,没劲搞

网友:
维修部的都是精英啊

网友:
牛逼人物啊

网友:
不值得弄了

网友:
怎么判断是板子自己掉点,还是拆桥弄掉的呢

网友:
这里板子掉点就是所谓的焊盘锡珠掉落。

网友:
补点技术高超,牛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的掉点北桥  现在修修没什么价值了  我们这里  都不修台机了

但是有客户需求,需要修主板,就应该把问题给人家解决了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有客户需求,需要修主板,就应该把问题给人家解决了不是?

现在是一个看价值的年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一个看价值的年代

商品社会也需要助人为乐的精神吧,人脉也需要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