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进水K43S K43SV维修

楼主(2015-12-25):
解决办法

         首先把进水的地方清理干净,上BGA烤半个钟。换掉EC后能能正常触发上电,外接显示正常内接暗屏,测屏线接口背光升压电路的19V只有10V左右,最后查到是R4610 一个0欧的阻阻值变大,有趣的是在待机状态下测屏线接口19V是正常,上电后变10V,换掉后OK.。最后接上电池发现不充电。进系统没有发现电池。最后发现读取电池信息的I2C总线转换的6脚的MOS被撞掉了补上后OK

网友:
受教了,高手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