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P5KPL-AM SE开机logo死机维修

楼主(2015-12-25):
解决办法:

   开机少数时候能进到硬盘启动界面死机,多数时候挡开机LOGO,不能进入BIOS设置界面。

   死机时诊断卡代码显示38 37代码有时42代码,死机时测量各路主供电正常,无不稳定现象。

   仔细观察主板并无掉件断线情况,拆掉网卡声卡后无果,测量USB阻值正常。

   后用按压北桥发现过LOGO的次数明显上升,判断北桥有空焊现象,加焊北桥后此板修复。

网友A:
这看起来象台式机啊是不是发错版块了

网友:
卡LOGO 一般都是 干外设 ,或者直接搞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看起来象台式机啊是不是发错版块了

发完再移动。谁让你回复那么快的

网友:
北桥有空焊现象,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有时候也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