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板号LA-5751P 进水维修

楼主(2015-12-25):
G460 板号LA-5751P 进水维修,现在开机0.5A,3秒掉电到待机模式,0.01

有个小电阻给腐蚀啦,求阻值,R88 图纸上面显示0,我之间连接,还是不开机。,电流015了

也就是下面的位置,谁有板子帮我测试下多大啊,

网友:
那说明故障并没有这么简单

网友A:
怎么是0,0了就接地 了怎么打开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是0,0了就接地 了怎么打开管子

这到底是多大的啊,谁知道啊,谁有这板子测下告诉我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到底是多大的啊,谁知道啊,谁有这板子测下告诉我啊
,谢谢

没这板,这是3V转3S电的,分压的额,你可以从其它板上拆个试试,应该是一样的,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C:
R88根本就没有装的啊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88根本就没有装的啊哥

左边的那个装了,右边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那个装了,右边是空的。

你先直接把U4直连试下吧

网友:
R88没装的,R89找个差不多的就行,并且R88不能短接。

网友:
谢谢大家,找了个47K的电阻,装在原来坏电阻的位置好了,左边的位置,右边本来都没东西,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