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索尼SVE151C11T mbx-269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2-25):
解决方法过程:

  拿到板子先目测,发现板子外观较好,没什么维修痕迹。

于是,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刚插上可调电源电流就到0.5几。难道有短路?

把桥上面的扇热片拿下来,手一摸桥,发现桥巨烫。果断上BGA,把桥换了。

换完桥再次上电,发现电流为0.000了。测量发现3V/5V待机没有。抓波形发现5V待机出来一下就没了。

测量发信PR316阻值无穷大了,换上后,3V/5V正常了。触发上电,电流一路飙升,亮机了。

网友:
这是反馈电阻坏了,应该是属于个别案例,这款机器上这种故障不常见

网友:
想不到维修部还能接到一修的机器啊。看图是5V反馈不对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