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3U LA-8671p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5-12-25):
12/25:联想S23U
此机拿来开机显示几秒掉电,客户反映说是一个月前进过水,不能开机就没用了。
拆机,发现充电芯片部位有腐蚀,充电的检测电路已经腐蚀,焊盘掉点,对着电路找到了这几个元器件。
加上之后测试点亮,立马装机测试,发现一装电池就不行,还是显示了一会就掉电。
测电池没有一点电压,可能已经坏了,从网上订了个电池,测试正常进入系统,显示正在充电,但是,充不进去。
电池电放光了以后,还是还原了原来的故障。
其中略过一下细节。。。测量电池接口的3/4脚有3.3v的电压跟波形
5脚不装电池的时候是3.3,装的时候是2V。
然后测量了充电芯片的条件:
就差芯片的上管发出波形了,又定了芯片过来。(BQ727/BQ737/BQ24737都是通用的)换了还是如此。
然后再次查找了笔记,断开充电电感可以测到波形,说明了充电芯片输出条件是正常的,
问题就在升压,反馈了(此方法我前一天试过,因为我的大意,我只是翘开一端,没想到还有一点锡连着)换了一对mos管不行,
继续换了充电检测电阻。搞定
我能讲述的只是我个人的修机过程,如果可以做你的参考,那真是我的荣幸!
修机不容易,请朋友们帮我加加分哦!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迅维网chinafix.com_LA-8671P r10 20120727.pdf

网友(2017-05-13):
啊?这啥时候的帖子了

网友:
好厉害的,要是我恐怕都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