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K45vd LA-8224p没复位维修

楼主(2015-12-25):
解决方法过程:

  拿到板子先目测下,发现上家干了显卡,又干了桥。其他基本没动过,外观还不错。

插上可调电源,触发,发现电流上到0.8左右。测量各大电感的电压,发现电压都出来了。

但是却没有平台复位。

于是测量桥的二级电压,发现都有了。

此时仔细一看桥,发现桥的晶体有缺角,于是果断上BGA

上完BAG发现电流还是上到0.8几,且没有复位。

于是,下载了2BIOS来刷上,发现一个还是0.8几,一个是0.6几。心想应该不是BIOS问题,要是这么简单上家就不会发来修了。

为了查的更仔细一些,于是拆桥跑线。

把桥的33M时钟,供电,PG等条件都测量点都找到后,再把桥干上去,发现,条件都正常,桥就是不发出复位。

既然桥的条件都正常,且桥又没问题,只有可能是BIOS问题导致的桥配置脚位不成功了。

于是上淘宝买了个BIOS,刷上电流一路跳变,亮机了。

网友:
果然 是大神级的人物啊

网友:
连维修部都上淘宝买BIOS了,这个应该很珍贵,怎么不上传下呢。

网友:
能吧备份的BIOS共享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I系列平台BIOS坏的真多

网友:
看来论坛很多BIOS都不可靠了,必须要花钱买的才可以

网友:
哈哈,这个很多时候都是桥问题的,不过换了桥也要刷BIOS

网友:
这机器也没点位,修起来真麻烦

网友:
意思是论坛下得两个BIOS都不行?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真的很简单,要是我把桥取下来的时候,我就会先排除掉电 断线的问题,而后就一次性把桥做上去,再检测外围信号和电路,我有个习惯,刷BIOS是直接更换BIOS芯片,既可以保留原资料,又可以排除BIOS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迅维】本部都在淘宝买BIOS了。我等好怕怕

网友:
迅维维修部,接的机器都是难肯的 骨头,一般的维修店刷完了论坛BIOS,基本就会许放弃BIOS问题,

网友:
这个找迪拜工程师啊!!!!!!!!!!!!!!!!!!!!11

网友:
维修部,大神,加分鼓励。。

网友:
BIOS问题引起无复位,现在的机器怪毛病越来越多了。

网友:
找迪拜的也要收钱啊,你以为人地开善堂啊

网友:
惊!上家就是纯修电路,修进了死胡同。bios以后的作用更大了绝对不忽视他。七步曲不能忘记。

网友:
一般的维修店刷完了论坛BIOS,基本就会许放弃BIOS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bios问题?看来以后还是要多刷刷bios了

网友:
这个你不是学过BIOS课程吗怎么还买

网友:
怎么不发BIOS出来,刚好遇到了,电流像是过了内存!

网友:
维修部的都给培训bios吗 xunwei亲儿子呀

网友:
好厉害,手上有个进水的机器,待机大电流。

网友:
发现5V转换电路好像有问题,上电直接开启了。大神们可有图纸?

网友:
哪位大神给个完整的图纸,下了几个都不完整

网友:
果然不是个神呀,赞32个

网友:
应该把这个BIOS 发出来   急要

网友:
好多bios 下来都没用。。。。

网友:
一般的维修店刷完了论坛BIOS,基本就会许放弃BIOS问题

网友:
没分了,过来加点分

网友:
有图纸上传吗?

网友:
都是在淘宝上买了  给大家共享下呗!!

网友:
学习了,不过顺便问句,在桥的供电、时钟、PG等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你咋推论出桥本身没有问题的呢?

网友:
看来要修好,有事没事刷BIOS啊.BIOS的作用大不能放弃。

网友:
换完南桥刷BIOS 这是一套

网友:
有没有BIOS      传上来一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