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联想G480 LA-7981P REV:1.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2-25):
解决方法过程:目测动过PCHBIOS\CPU供电芯片等。

1、插电待机电流为0.01A,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6A不动,测各大电压时,当测到二级转电压

U39时发现5~8脚有3V电压,1~3脚只有0.2V电压,4脚没有电压,根据PDF找到R647电阻后,实测电阻两端都没有电压,而测R646电阻+VSB这端是有19V的,

实测R647电阻与+VSB电压线路开路了,飞好线后开机测+3VS电压正常了,而且电流也上到1.1A了,测量CPU电压都正常,只有PL905电感上没有CPU集显电压,示波器测内存排阻上发现没波形,内存SPD没有波形,难怪没有CPU集显电压,原来都没有自检内存.BIOS有动过,最后将BIOS程序重新刷写后,开机电流上到从1A~1.45A之间几次跳变后,测内存排阻也有波形了,,此时测PL905已有0.45VCPU集显电压了.接上外显已亮机了.

网友:
这个集显电是要在跑码后才出的吧

网友:
我的也是集显供电不出

网友:
上家发现CPU供电不往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