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HP-321 6050A2327701-MB-A02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5-12-25):
解决方法过程:

目测动过南桥、BIOS

1、开机电流上到0.8A不动,测各大供电都正常,且CPU复位也有了。测内存排阻无波,测内存SPD也无波,测EC52LFRAME46485051脚有LPC信号,测U301

BIOS芯片1256脚也有波形,将BIOS程序重新刷写后故障依旧。

2、测南北桥的供电都正常,这主板是独显的,前面的条件都正常了,难道是自检显卡有问题?于是测显卡到北桥的64颗耦合电容的对地值,最终发现C5124C5125这两颗耦合电容到显卡这边对

地值无穷大,看来就是这两个信号开路导致自检显卡不过而导致内存没有SPD

3、将显卡拆下后,测C5124C5125电容到显卡U5100上的PCB焊盘是相通的,说明线路是好的,于是将显卡重新植锡球上BGA后,此时测C5124C5125连显卡这端已经有值了。上电测试发现电流上到0.9A,测内存SPD也有波形了,装上内存测试内存排阻也有波形,跳变几次后电流上到1.8A左右亮机了.

网友:
也就是说0.8A也有可能是显卡咯  不是说非要1A多才能干显卡  只要看见是 A卡 都可以先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