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DELL M4110 R02A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2-25):
解决方法过程:

客户描述机器进液后导致的不开机

1、既然机器进液导致的不开机,就直接拆机取下主板,目测主板没有明显的进液痕迹,测公共点和各大供电对地阻值没发现有短路,插电没有待机电流,对应PDFEC的待

机电压脚没有电压,测对地值也没短路,难道没公共点电压?实测公共点电压是正常的。

2、有公共点电压却没有EC的待机电压?于是将矛头(表笔)指向待机芯片PU9

PU9的条件时发现6VIN19V,而4ONLDO没有电压,正常应该为5V多的电压,对地值也正常,难怪没有EC待机电压,原来开启线性电压这边都不正常,对应PDF找到PR142实测一端有19V,另一端没电压,仔细看这电阻一端没电压这边其实焊点都没了。

3、PR142更换后插电测PU94ONLDO脚有5V电压了,且PL9PL10+5V_ALW+3V_ALW电压也正常产生了,待机电流为0.01A,按开关没反应,但是用表笔点EC125脚能正常触发上电的,

于是查EC125脚到触发开关的线路发现触发开关是由D23脚负极拉低D22SYS_PWR_SW# 通知EC开机的,实测D22脚与EC125脚断线了,飞线后能正常触发上电了.

4、开机电流上到1A左右亮机了。

网友:
大师秒杀的思路相当不错,怎样找关键测试点是一项高深的学问与经验。

网友:
思路清晰 维修迅速 进水机 有时候好修 有时候难修 特别是找不到图纸的时候!

网友:
  好一套降龙十八掌    招招要命

网友:
速度快,思路很清楚,我一般遇到进水的机子会仔细反复看每个地方,也许运气好还能直接发现,哈哈!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值得学习啊,我经常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