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 L32A7 原机拷贝

楼主(2015-12-25):
HKC L32A7 mcu 原机拷贝。前面论坛里下了一个(HKC-L32A7板号(TM60G-V1.0)(2011.04.16)主芯片MST6M181VS-LF-Z1屏型号(HK315TV)不能用,换这个就可以用了

HKC L32A7 原机拷贝OK.rar

MCU

网友A:
我正好修到这个机器,屏幕灰色,灯管亮的,你的是什么节目问题

网友:
这是电视机呀,因为分辨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好修到这个机器,屏幕灰色,灯管亮的,你的是什么节目问题

你的是屏幕供电不对,我的是不开机,结果是主板供电3.3V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