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菜鸡维修之秒杀X54H(通病)

楼主(2015-12-25):
点击播放:

机器拿来时客户说无法开机

可是我拿到手是可以开机的

于是乎跟客户说需多检测一下

果然问题出来了

开机进系统的时候会暗屏

估计客户当时的问题也就是暗屏了,不过他没看到罢了

这个机器是0809000的显卡

这种显卡坏的N多,并且很多重做是没用的。需更换

因为可以亮机

所以先加焊了一下

故障依旧

上【迅维】查了下

别说真有人遇到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9808-1-1.html(昨天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4735-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2117-1-1.html

第一页就三个同样故障的

而且没解决

这款机器也没点位图

相对而言增加了维修难度

只能找一个相同屏接口的点位图:X45VD  3.0版本

测量了下机器屏不良时缺少的电压

21脚,屏开启信号为0.375V

明显偏低

正常亮机时为3.3V

直接把20-21脚连起来(20脚有3.3V应该是亮度调节信号)

进系统后一切OK

现在分越来越难赚,如果能帮助到大家希望能帮忙+几分。谢谢!!!!!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会员6026392元2023-7-13 13:35

网友A:
问题都找到了,楼主没跑线看是不是又是排阻问题,修好了分享出来也不错了,配的这么劲爆的音乐,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都找到了,楼主没跑线看是不是又是排阻问题,修好了分享出来也不错了,配的这么劲爆的音乐,给力{:4_11 ...

没点位图,笔记本板子跑图又累,再加上我有懒癌,怎么方便怎么来了。哈哈!~

网友:
楼主这个是背光没有开启呀。现在华硕的机子不好修呀

网友:
上次修这台  也是暗屏   飞错一根线  少了一大堆

网友:
还能放歌。。。
音乐和楼主头像更配哦2333

网友:
你这帖子这么弄的。背景。

网友:
陈总出的帖子真的是通熟易懂,对我们小白真是大大的帮助呀

网友:
能修好通病造福其它維修人員也是好事一件

网友:
开启信号好像是到EC哪里吧 这样直接连上亮度能调吗

网友:
  很有亮点嘛

     知道看着无聊

      特意加点儿  hight歌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电阻,有可能小三极管,有可能EC,有可能BIOS,南桥,所以改个3。3V是最经济实惠

网友B:
我上次遇见个华硕也是这样解决的,但是客户反应总是不定时暗屏,

网友:
修的不错,牛人一个。

网友:
偷懒大法,秒杀成果能够收到钞票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遇见个华硕也是这样解决的,但是客户反应总是不定时暗屏,

估计是待机了,屏幕关了开启后出问题了

网友D:
给你个建议 我一般直接拆屏拆板太麻烦了  拆屏把36 37短接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建议 我一般直接拆屏拆板太麻烦了  拆屏把36 37短接OK

不量板子你也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待机了,屏幕关了开启后出问题了

把有问题那一路割断掉 会不会更稳定?

网友:
谢谢陈总 百忙之中看了下 差点把显卡给做了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

网友:
键盘调节亮度调到最低的时候估计会屏幕直接黑掉了

网友:
装官方的驱动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E:
还是论坛强大啊,直接帮你秒杀了。
骑龙虾去潇洒
不是啊,他们都是没解决的。其实这样维修是有漏洞的。不是完美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只是找了一条捷径而已
详情

网友:
屏暗查背光。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说的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论坛强大啊,直接帮你秒杀了。
不是啊,他们都是没解决的。其实这样维修是有漏洞的。不是完美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只是找了一条捷径而已

网友:
没有点位图纸,要想完全修好也是不容易的,改下电路能用已经修的很不错了,加分赞一个。

网友:
有时候也会拉低的,最好断开然后连在一起

网友:
像这个问题我修了很多,但是有些时候会引起屏幕灯管供电烧毁或者主板,所以要把缺电压的脚给断了,然后在飞线就OK了

网友:
又学习下了一招.实力啊

网友:
华硕的没点位不好修啊!

网友:
个性精华帖,与众不同。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常见 我经常遇到

网友:
分升值的太快,让俺们摸不着头脑。好帖。果断加分

网友:
下次遇见 就方便了 感谢分享

网友:
显卡没换么?只是背光开启电压不够么?

网友:
我也修过很多暗屏是背光开启信号问题,都是强行弄个3.3V解决的,但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华硕没有图纸,只能依照点位图修了。

网友:
开启信号和亮度可以连一块 不过有些不稳定

网友:
我好像没怎么明白。。但是还是牛,,

网友:
你厉害,经验可以这样

网友:
下次换个背景。看着眼晕

网友:
这种问题能修好就行!

网友:
对啊 是的 现在好难赚钱

网友:
是背光没有开启呀。现在华硕的机子不好修呀!

网友:
用亮度调节3v如果进系统调亮度 调暗电压就会变低 这样不影响开启吗

网友:
这样短接稳定吗 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没看明白,再看看

网友:
暗屏先搞显呀卡,不应该这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建议 我一般直接拆屏拆板太麻烦了 拆屏把36 37短接OK
兄弟的办法不错,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lz你在是手打的?

网友:
这个算是华硕这款机的一个通病,都遇到好多了,都是像楼主这样解决的,换新显卡故障依旧,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机器的那PW信号不出现,一至在找真正的原因中.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送钱的机器啊!!华硕好多LVDS接口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厉害啊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华硕的是最让人蛋疼的,上次碰到是休眠开关引起的

网友F:
楼主 这样会不会影响亮度调节啊
骑龙虾去潇洒
肯定会啊,亮度调节没办法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这样会不会影响亮度调节啊
肯定会啊,亮度调节没办法了

网友:
能修好通病造福其它維修人員也是好事

网友:
华硕没图纸却是恼火,从简处理 秒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都是在屏上边儿短接开启和亮度脚 屏上边儿好找一些 不用在主板上找 太麻烦了

网友:
有点位就是好,上次没图短接一个,直接报废了。

网友:
很细心啊楼主

网友:
这样的维修结果双方都应该满意。

网友:
又是排阻问题

网友:
通病要经常上这里来看经验

网友:
这机器以前真遇到过。。。客户没同意修!!!

网友:
有问题的那一路是来自哪里的,应该查查

网友:
楼主这样修等这返修吧,我修过一个这个板子修的办法和你一样,用了两个月就回来了。这个应该换屏线接口的那个芯片,换了就好,半年至今没有返修。

网友:
楼主 你是不是从其他论坛拷贝过来吧 怎么这么多乱码

网友:
改也不错,又效率有实惠

网友:
谢谢分享,解决问题的思路很对。要是我,就会去跑线找原因,就会浪费时间,

网友:
我们也是修亮机就行了,不讲究那么多

网友G:
就这样也加了个精华,不知道怎么想的
骑龙虾去潇洒
估计是根据+分和回帖人数的吧。系统自动+的精华
详情

网友:
直接一枪命中要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这样也加了个精华,不知道怎么想的
估计是根据+分和回帖人数的吧。系统自动+的精华

网友:
楼主牛B而且还有配音乐

网友:
收藏了,给你加了一个分

网友:
楼主这帖子,还有音乐, 哈哈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算通病吧

网友:
能好就行,可能亮度不能调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是得需要同仁的力量

网友:
现在的分啊 是太难的

网友:
牛!又学到一招 还可以这样

网友:
这种相对还是好解决的吧,直接改个信号好了

网友:
没记错这款还没修到暗屏, 菜鸡厉害啊 被你秒了。。

网友:
看到华硕的就头疼啊。点位看不懂

网友:
又是9000显卡问题

网友:
这技术也是够牛的了

网友:
华硕最逆天啥也没有

网友:
维修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
屏暗什么都太简单 少哪个供电强拉3.3V就行了 最怕坑爹没图纸

网友:
能搞定就好,这款有这个通病

网友:
表示最讨厌修华硕的机器!!!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控制信号的上拉排阻不良吧

网友:
下次有这种情况试试你的方法看看

网友:
LVDS电压是不是被拉低了,这样用感觉不放心。

网友:
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应该是屏接口旁边的那个芯片有问题 我的这个机器有时好有时开机就是黑屏 屏3v供电都没有

网友:
没图纸找到病源是麻烦,我们这行自我感觉搞亮机就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