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4552G 绿色板显卡这样的花是卡还是显存??有图

楼主(2015-12-25):
今天接到i台 acer 4552G 顾客说开机有进系统的声音,屏幕无显示。问我是不是屏的问题。我说有可能,可以先留机检测再报价。顾客说急用的  能不能现场帮检测一下,我就如她愿,接过机后 开机发现无显示。但硬盘灯有时候不规则闪烁几下,说明读硬盘数据了。然后关了 外接显示器 再开。发现花屏(图1)。。。。 这样的花。。又是我说主板有问题了。外接这样花屏。要修的话,报价300。并问她之前用有没有其他问题。她说有时候比较热。其他没什么问题。咕噜一番后她同意留机修了。维修过程大概我说3天左右,修不好 可能也还原不了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哦。她也同意了。。 她走后,我拆机,裸板+CPU+内存 开机 外接也是花屏。。。 看看散热风口有点堵住了,心想虚汗了吧,加焊一把看看,于是上了手术台(BGA)。几分钟过后 再冷却几分钟过后。下手术台 用万用表量了显卡是的电容,没发现有短路。于是装CPU+内存 插上19V可调电源。。开机后。。。依旧花瓶。。。但第一次开的时候 是这样(花图2),再关机开过 就变成跟原来的一样的花!!!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显存问题还是没加焊好。或者显卡本身有问题了????需要重植吗??还是直接网上搞GPU回来换??

外接显示器 如上图1

如上图2(加焊后外接显示器第一次开机这样的花,再开机后就变回图1的那样花了。)

补充内容 (2015-12-28 09:32):
结果:有一颗显存有问题了,把显存全部打值,没能发现问题,后来换显卡依旧,于是向回复的好心人学习,一颗一颗换显存,换到第二颗后 居然正常显示了。。。。果然是论坛回复的好心人说的是显存问题!!!!!

补充内容 (2015-12-28 10:02):
处理过程和图在26楼

网友A:
我现在修的一台机器,和你花的差不多,显卡已经换新的 了,还是这样,显存从做没用,感觉显存的问题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修的一台机器,和你花的差不多,显卡已经换新的 了,还是这样,显存从做没用,感觉显存的问题大些。

看来这回复杂哦,300块好像不划算了,听说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修的一台机器,和你花的差不多,显卡已经换新的 了,还是这样,显存从做没用,感觉显存的问题大些。

外接花,内屏无显示哦,如果是显存问题的花,内屏也会有显示花屏的吧??

网友B:
拆了显存打显存焊盘阻值试试 ,像显存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了显存打显存焊盘阻值试试 ,像显存问题。

4颗显存,有得拆哦,有方法确定是哪一颗内存吗?然后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颗显存,有得拆哦,有方法确定是哪一颗内存吗?然后再拆。

没明显发烫确定不了哪一颗,4个不算多,2个一组拆了打值替换。

网友:
显存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D:
楼主还是修显存吧,八颗的我都有全部干过的,没有办法!

网友:
这是显存问题

网友:
首先要确定好GPU没问题了,再动显存。修过一台是显存芯片坏了,拆到最后一个才搞定,加焊没用,芯片直接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修显存吧,八颗的我都有全部干过的,没有办法!

显存拆装用是BGA吗? 还是直接风枪吹?显存耐温不会比GPU弱吗?

网友C:
显存坏的话,内屏会不会也有显示?现在是 内屏不显 外屏花

网友:
基本没有换过显存,,应该像手机换芯片一样,,搞钢网和锡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坏的话,内屏会不会也有显示?现在是 内屏不显 外屏花

有许多的本,显存故障内屏不显,外接花屏..

网友:
换显存费力不讨好!!! 我宁愿做显卡也不愿意去搞显存!!! 不过楼主怎么看呢?现在生意不好,维修的机器不多的话,那就试着修下咯!反正价格已经报了!

网友:
peizhi    xinhao   budui   yehui zheyang

网友E:
这种一般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用其他的机测试屏幕。看是否是好的

网友:
兄弟,直接干显存, 用风枪

网友:
排除了显卡 现存,就测测显卡的小供电吧

网友F:
显存   问题  你看看这个 帖子  差不多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0267-1-1.html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显卡做了不行直接干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一般是显存的问题。

结果:有一颗显存有问题了,把显存全部打值,没能发现问题,后来换显卡依旧,于是向回复的好心人学习,一颗一颗换显存,换到第二颗后 居然正常显示了。。。。果然是论坛回复的好心人说的是显存问题!!!!!

网友:
第二张图的现象像显存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显存   问题  你看看这个 帖子  差不多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0267-1-1.html   希望能帮到你

非常感谢了。我也走了弯路,确实是 显存问题。

网友:
处理过程和图在26楼

网友:
有规律的花屏基本上都是显存引起的

网友:
你发的图片那种花屏,一般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了。我也走了弯路,确实是 显存问题。

弄好了  ?

网友C:
弄好了 处理过程和图在26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好了 处理过程和图在26楼

6666  很牛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问题。。怎么弄

网友:
显存问题吗?大多数都是显卡问题,显存问题的以前也修过一两个

网友:
一般先换显卡,后换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