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P 445 G1 图纸,板号12240-1

楼主(2015-12-25):
手上一个HP 445 G1的机器,进液,待机芯片发烫,谁有这个图纸啊,不晓得这个待机芯片啥信号,上面就只标标的EQ  FL

网友:
是不是EQ=啊?

网友:
如果是的话,芯片型号是RT9513GQW

网友A:
芯片发烫,估计就是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发烫,估计就是挂了,,,,

我估计 是其他电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 是其他电路引起的故障。,

可以单独查这个IC的资料,,,,

网友:
谁手上有这个板子嘛,找不到图纸帮我测量2个电阻呢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热一般是线性有短路

网友:
手上也有一个这个 同求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