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 掉电

楼主(2015-12-25):
           一台联想z480 机器,开机到1.2a 维持十几秒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  冷机有时候能显示进系统死机,再开就又是到1.2a不动,等10几秒会掉电,掉电后能再次触发。   已经刷过bios  ,除集显供电外其他供电都正常,   论坛都说是bios问题,bios我已经刷过几个了,bios芯片都换了,还有其他招没?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A:
多换内存试,内存没跑玩,查内存条件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好想遇到过 忘记了

网友:
        待机电源都是正常的呢,掉电后也能再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换内存试,内存没跑玩,查内存条件

      内存换过了,冷机的时候有时能正常显示。  内存这边查不到什么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好想遇到过 忘记了

          遇到过修好了没有

网友:
是不是不跑码

网友:
有台一样的机器,准备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裸板点下试试看吧,如果裸板能点亮,排除下外设吧,不能说的太清楚了,你懂的。

网友:
拼命刷BIOS

网友:
这个灌胶了吧 换CPU试了么 ?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这一块

网友:
没遇到过   这款机子修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