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2-25):
本子客户送来说是不开机,上电待机0.003,待机正常,不触发。。
直接拆机。

拿出主板发现情况,原来从鼠标触摸板处进水了。。

清理干净,对比一下图纸,+15V的电路掉件跟R140掉件+掉焊点。。

直接补件+飞线。。。

比较幸运,,上电触发显示了。。

网友:
鄙视版主。。。 老无缘无故扣分!!!  支持楼主! 沙发拿下!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时不好搞,你这只是一处,有的板子进水后,有多处被腐蚀就不好修了

网友A:
这个板子跟宏碁是一样的,方正被收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跟宏碁是一样的,方正被收购了

是的,是的。。。。。

网友B:
只能说,捡到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捡到鱼了

呵呵,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