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奇葩华硕A43S的经典维修

楼主(2015-12-25):
一个礼拜前客户拿了部华硕笔记本来修。故障是不触发!拆机放了下电就好了。装机。开机进系统后识别不到电池。客户说电池好像是坏的。就没管了。今天又拿回来了。说是买了块新电池。装上去开不了机。。故障内容(接适配器电池的时候开机正常也能充电。单用电池开机就会掉电。 同时接上开机,再拔掉适配器单用电池就能使用)也就是说单用电池开不了机。进入维修:首先充电这块肯定没问题了。用电池不能开应该是放电这部分的问题。坏充电电路的芯片啊。查电路啊。能修的都修了。实在没辙了、咱们店里有销售部的一美女来我这边打扫下卫生。我就随口一说这故障。她立马就说了句。还用想肯定是BIOS了。顿时就感觉还真有可能。立马刷个BIOS。奇迹啊。真好了还。。。满头的黑线。给她点个赞。。有时候吧维修就是这样。。发个帖跟大家分享下故障。觉得美女给力的就点个赞加个分。。谢谢了

网友:
附上BIOS 非常感谢论坛带来的方便

新建 WinRAR 压缩文件.rar

网友:
  我来教你一招

   为什么刷bios好了   因为以后遇到类似的你把时序都搞完了。还没有无头绪的问题 基本都是bios程序问题
     从hm65芯片组开始都是bios的问题了   详细迅维搜索 bios门事件  现在迅维有迪拜工程师 专攻bios分享 合并

网友:
刷BIOS就好的问题好收钱啊

网友:
不充电还是BIOS问题?上次遇到一台A52J的神机  故障是 不充电  客户自己换的电池  一直显示正在充电 但是电量一直都是0%!以为客户自己换的电池不好 自己又换了一个电池!还是一样,检查充放电路 状态正常!看主板便宜 发了一块 换上去还是一样!后来来了一台A42机器  电池是原装的 装上去!居然能用........

网友:
现在的机器很多刷bios就能好

网友:
好像修过一台也是bios不好

网友:
这个美女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网友:
大神啊,求指导

网友A:
楼主店里人才倍出啊,连个打扫卫生的销售部美女都知道刷BIOS!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店里人才倍出啊,连个打扫卫生的销售部美女都知道刷BIOS!

每次修好东西后她都问修的什么。就记得故障问题之类的。零件不认识。但是故障问题她还是知道是什么的。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台A43S,刚开始也是不触发,放电好了,但是每过一段时间客户就说开不了机,拿到店里面来插上电源测试又没有问题。看到楼主的帖子一想,心想难道我的也是类似这种情况。看了一下电池显示,100%电量,试着把电源拔掉,咔一声,掉电了。(哎哟,终于看到问题了)不插电源,用电池再开机,不行。和楼主不同的是我的把电池拔了再插上去又可以开机了,可能又要测试一段时间那就会出现客户的那种情况了。

网友:
现在的BIOS坏的真多

网友:
BIOS问题引起充电方面故障,这太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台A43S,刚开始也是不触发,放电好了,但是每过一段时间客户就说开不了机,拿到店里面来插上电 ...

之前的故障也是不触发。。。放电就好了。后来没出现过不触发的情况。

网友:
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
是比较经典的问题

网友(2017-09-14):
请问LZ知道那美女微信号吗?下次我修机器遇到难搞的微信她

网友:
厉害啊, 打扫卫生都是高人啊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扫地僧吗。。。高手果然都是最不起眼的,不要被漂亮的外貌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