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mos焊盘脱落能补救吗

楼主(2015-12-25):
显卡mos焊盘脱落能补救吗

网友A:
MOS焊盘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吧?飞线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焊盘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吧?飞线不行吗

那个大片的不知道怎么飞啊

网友A:
一样吧?刮出铜皮,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吧?刮出铜皮,焊!

变成这样了

网友A:
额。。。。你就是量下跟这个脱了的脚位相连的部位,飞根线到这个MOS管焊不上的脚位上。固定的话另想办法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多练练焊功吧,要不直接到迅维深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你就是量下跟这个脱了的脚位相连的部位,飞根线到这个MOS管焊不上的脚位上。固定的话另想办法

是黄色的那一大块 本来有铜皮层的,取mos太心急把铜皮层一起弄了下来了

网友:
这个。。把没有脱焊盘的地方焊上,脱落焊盘的脚,从黄色那块没断下来的地方直接飞线到脚位。

网友:
要测测要焊锡地方的对地阻值和它们之间的阻值看是否正常,固定的话可以适量用点热熔胶。

网友:
看你这样的情况是可以补救的,但就比较考个人动手能力

网友:
要把黄总的埋雷发学会这多不是事

网友B:
这个没什么难度啊!还是好好练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什么难度啊!还是好好练练吧

上面的铜箔已经掉落了怎么补救

网友:
找和焊盘脱落连通的位置飞线,热熔胶固定

网友:
可以飞线。。慢慢搞。。技术总会提高的。。

网友:
先焊M0S,后面可用铜丝绕个圈放在焊盘损坏处,补绿油,干了后再上锡,

网友:
简单的东西,肯定可以

网友C:
飞线,这简单。就是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这简单。就是不好看

怎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