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磨人的V460~~~~~毫无头绪了。

楼主(2015-12-25):
有台V460来时候是大短路,拆机发现一个电容击穿导致的,换后开机到LOGO就掉电,以为是铁皮管的问题,就改成普通MOS管了,可能是没焊接好,连上了,没注意,通电大短路了。发现隔离保护那块有个小的MOS管烧了,换后开机电流只有0.8~0.93这样了。也换上新的铁皮管了,现在没思路了,还望高手给予帮助。
CPU也换过,电压也有。在线等~~~~~~~~~~~~

网友:
看下BIOS坏没有吧

网友A:
看样子是内存不过,刷刷BIOS试试

网友B:
容易坏U,换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易坏U,换个看看。

CPU  我换过了,故障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内存不过,刷刷BIOS试试

有个一模一样的,兑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C:
你是改CPU的铁壳搞短路的吗,重点检查CPU供电那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改CPU的铁壳搞短路的吗,重点检查CPU供电那块,

对的,改CPU铁皮管导致的。会不会CPU脉宽坏了?

网友C:
建议一套CPU供电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一套CPU供电都换掉,

明天试试。

网友:
重点检查cpu供电那一套 包括mos管 还有cpu辅助供电

网友:
很有可能是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都把那套换了吧,省时间。。。。

网友:
板子铁皮管的位置,重新找了一组MOS管,改了下。把CPU的脉宽也连同换掉,到此问题已解决!附带图片一张!

网友:
你用什么型号的替代的铁皮管
不知道能不能经受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