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时而能开机,时而不能触发

楼主(2015-12-25):
机型:IBMR400
板号:MLB3D
故障现象:时而能触发,时而不能触发,机器来的时候,客户较急,说出差要用到里面的东西,说有的时能用,有时用不了,要当场修完拿走,看情况找借口是不行了,对方是真的着急,于是和他讲好,加急要多收一张毛爷爷,一共三张,对方想都没想说行;接下来,去掉电池,上可调电源,待机:0.047A,按开关正常触发,进系统貌似正常啊!可关机之后等了一会,再按开关,无反应了,毛病出来,此时看可调电源的待机电流在0.35-.037之间不停在跳变,然后就是拆机了,几分过后,

取出主板,插上电源,待机0.047A,测  L4、L3的3V和5V正常,划下开关可以触发,拔掉电源等了2分钟,重新上电,待机电流0.04--0.035-0.037跳变,划开关无反应,测 L4、L3电压,L4在2.8V和3.0V之间跳变,L3电压为4.6左右不怎么跳,待机不正常,测对地值L3为320、L4为265正常,通电不正常时测待机芯片TPS51221的4和21脚电压在跳变,追查来源,由M1_ON分别过R866和R405而来,

测M1_ON也在跳变,看到U61、U23、U28周围太脏了并有轻微的腐蚀,二话没说先加焊一遍再说了,顺便待机芯片也加焊了一遍

处理后重新试了几次3V、5V还是跳变,接着查吧;当去掉R405后,再次上电,3V和5V待机电压正常了,重新试了几次正常了,不再跳变了,划开关电流一路跳变到1.6A亮机,由于客户要得紧,所以没想那么多,直接装机收钱,事后,总觉得晕晕的,为什么去掉了,R405待机就正常了呢,没有R405待机反而正常了,是TPS51221不良造成的吗???还望有修过此种情况的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电阻坏了吗

网友A:
亲 这板子才一百左右   楼主赚大发了

网友B:
其实可以不需要去掉电阻,刷BIOS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不需要去掉电阻,刷BIOS也可以

刷BIOS也可以 那去电阻也属于可以咯 我感觉这个上啦电阻去了 会导致无待机啊 楼主仅仅只是摘了R405其他没动吗 就可以了?

网友:
少了一路开启信号,

网友:
换主板快修呀

网友:
看的迷迷糊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也可以 那去电阻也属于可以咯 我感觉这个上啦电阻去了 会导致无待机啊 楼主仅仅只是摘了R405其他没 ...

我也感觉不对,少了一路信号,但的确待机就正常了,开机系统均正常,别的地没有动,难到是待机芯片不良内部串过来的电压,不得而知???可惜机子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这板子才一百左右   楼主赚大发了

网友D:
那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E:
没有开启也可以吗

网友:
这个故障刷bios也是可行的

网友:
bios 坏了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开启也可以吗

我认为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

起到上啦电压给芯片用作与开启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解释。

网友:
电阻问题、、、、

网友:
这个奇怪修得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