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X3-43售后维修指导

楼主(2015-12-25):
X3-43售后维修指导
1.售后上门鉴定指导:
故障描述
售后处理操作指导
屏幕外观黑斑
鉴定确实存在,需要拍图片后给用户换机
屏幕亮点
距离750mm视角90度及左右45度、照度100-150LX: 亮点:A区不允许有白点或绿点,B区≤1(红、蓝或其它色发光点) A区位于屏幕中心且宽度、高度分别为屏幕宽度、高度一半的区域,B区:屏幕中除A区以外的区域 鉴定后超出标准的,需要排图片给用户退换机
屏幕划伤
不点亮的状态下划伤是0.15<W≦0.25mm,L≦10,N≦4。无手感,无深度 鉴定后超出标准的,需要排图片给用户退换机
屏裂
鉴定确实存在,需要拍图片后给用户换机 5 屏幕漏光
1、 液晶电视的背光不均匀(俗称漏光)现象是LED技术特点就是这样的,漏光不可避免,特别是大尺寸表示更为明显,但漏光现象不会影响液晶显示器的寿命、色彩等显示器本身技术参数,用户观看视频更不会有影响。 2、 一般市面上液晶屏是允许有漏光现象,但是它必须是符合≤4cd/㎡的要求,厂商只有符合此标准才能出货;我们的电视完全符合要求,并采用以下更严格的方式检查出厂。 3、 目前产生采用滤过片方式进行校验,方法如下: A. 在周边环境亮度在 120cd/㎡ -150cd/㎡ ; B. 采用2% 滤过片; C. 距离1.5米;分别在正面、左、右45度查看; 如果观察不到认为pass。 目前业界考虑到产品口碑,一般采用策略为:首先说明这是OK的,如果用户特别坚持,就说明不是质量问题,采用只更换一次方式,并说明更换后也不确保没有漏光。 6 屏幕显示异常(条纹,亮线,暗线,红线,)
1. 如果是贯穿整个屏幕的,直接给客户换机。 2. 如果是一个别短条纹的,让客户升级一下最新版本 7 开机有声音无图像
1、如果有背光无显示,则按遥控器主页键切换页面,看是否恢复,如果仍无显示,使用U盘升级下最新版本 2、升级最新软件版本,如果仍有问题,则可能是硬件问题,给用户退换机 8 开机有图像无声音 1. 确认声音的设置模式是否正确。设置→声音→光纤输出模式→如果是PCM模式或RAW模式,则按确认键选择“关闭”,设置后确认声音是否正常,如果还有问题则给用户安排退换机 9 开机不上电
1、首先检查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2、确认供电正常后,需要拔掉电源线,待2分钟后再上电,如logo灯还未亮有可能是硬件问题。给用户退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