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691p掉电维修

楼主(2015-12-25):
机器拿来插可调电源上电0.24左右掉电,心中窃喜,估计是却电压,这里没拍图,拆到一半,看一片绿(Cu2(OH)2CO3)和发霉,大家都知道了是进水的,主要是触摸板下面和功放芯片那块,洗洗涮涮,补补线,换完功放

不太干净,上电故障依旧,这电流0.2左右,无CPU供电,上电量确实没有,上图纸:

测量芯片25脚vdd如图:

看来5vs 没有 ,看了下板子在测u10两端一边3.3一边无,查控制susp  5v(不正常)---------再到susp#有3.3V(正常)    在图纸上看了下Q22,转换这两个信号,susp该接地,再看板子正是进水之处,虽然看上去是好的

一句话换顺便把旁边的q23也换了,水泡的东西确实不靠谱,上电电流上去了,装机给大家看看: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暗字(JP3结了),量了下19v 两个3.3都有,估计高压保险烧了,拆开一看如图:

又是腐蚀,保险没烧洗洗,贯孔飞线上图

终于好了:

进系统测声音正常,耳机用也OK,键盘没坏运气不错。我的目的是来点分吧,没分的日子不好过,感谢老师们教导,此贴高手就不要看了,入门的可以同享

网友:
圣诞节也出来灌水啊 就不能消停点吗

网友:
这个留着有用啊

网友:
有图有真相,加10分

网友:
老修手了啊,不错

网友:
运气也是不错 不过还是收藏

网友:
就只有CPU的电没有出来吗?

网友:
兄弟加分了吗。感觉你这个没哟啥技术含量。

网友:
進水的板子我遇過修好後不穩定,拆修多次後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