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IO到开关针怎么跑线啊

楼主(2015-12-25):
求大师帮忙啊,怎么跑线看有没有断线啊,拜托说的详细点

网友A:
多看几张相关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看几张相关电路图就好了

这个主板没有图纸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跑

网友:
找到IO引脚定义查看IO上PWRBTN再追线到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没有图纸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跑

找IO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去月饼老师那整两个月什么都会了

网友:
二极管当就可以了啊

网友C:
从开关开始跑 有的直连有的经过电阻

网友:
好吧,我没有说清楚,我想知道我我应该怎么跑,从哪里开始量,量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开关开始跑 有的直连有的经过电阻

我该怎么区分啊

网友D:
看是否断线 首先拿到板子就观察那边有异样或者腐蚀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是否断线 首先拿到板子就观察那边有异样或者腐蚀地方

我看了,没有腐蚀或者异样的

网友:
一般开关针通过一个电阻连接io,有些经过三极管,有些直连,具体看电路设计

网友E:
万用表打到蜂鸣档   量IO开关触发脚和排针PW -ON   相通的(响)  证明没有断线      比如ITE8702 (75脚)和排针PW-ON相通的    也有个别的板中间有电阻连接           还有可以用电压档量PW-ON脚有无电压3.3-5v    来证明有无断线    用锥子碰一下排针PW-ON看IO开关触发脚有无电压3.3--0V低高低变化     有高低变化证明无断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打到蜂鸣档   量IO开关触发脚和排针PW -ON   相通的(响)  证明没有断线      比如ITE8702 (75脚) ...

一般断线的话,开机针工作电压也是偏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一般断线的话,开机针工作电压也是偏低的

我测了,待机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了,待机是0v

可以查下待机3.3vsb电压产生情况

网友:
学跑线,就要先看图

网友:
跑线要用蜂鸣档。。加个放大镜。。

网友G: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试跑线,同时查图纸(有图的情况),实在不行去实地带一个月,马上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试跑线,同时查图纸(有图的情况),实在不行去实地带一个月,马上会了

跑线这个东西要看自己多琢磨研究就会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