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不是pcb短路?

楼主(2015-12-25):
用万用表指着的地方,这两地方短路是不是pcb短路。这指着的地方是上管的d极和s极。用电阻档来测是23欧姆,我用其他板来测这地方没蜂鸣(不同型号的主板)
补充:刚才测了一下我的另一个主板也这样会有蜂鸣,但能输出1.5v。说明有凤鸣不代表短路。看来要从新检查了。谢谢大家看帖。

网友A:
万用表的参数呢?

网友A:
正常肯定不会短路的哦,起码有几十欧姆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肯定不会短路的哦,起码有几十欧姆阻值

凤鸣档有叫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的参数呢?

凤鸣档有叫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的参数呢?

电阻是23欧姆,我用其它板来测(不同型号的)没蜂鸣。

网友:
电阻是23欧姆,我用其它板来测(不同型号的)没蜂鸣。

网友:
23欧姆是正常的

网友A:
其他主板测量你是否拆了CPU和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主板测量你是否拆了CPU和内存?

是的,电池没拆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没人回我就请女神来了。

网友:
0.5左右正常

网友B:
如果直接0才是短路  有几欧或者几十偶桥那边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直接0才是短路  有几欧或者几十偶桥那边正常

谢谢,我知道了。看来要从新检查了。

网友:
要看给谁供电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如果有电流表,直接烧鸡大法

网友:
正常的。。你现在测的是桥的电阻了。。蜂鸣低于50欧姆就响了。。

网友:
都能出电压没问题

网友:
不为零不难判断短路

网友C:
你这是下管D和S吧,蜂鸣响也要看值的,有些表低于60就会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下管D和S吧,蜂鸣响也要看值的,有些表低于60就会响
是的,这个依据万用表测量内阻大小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