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开机电流0.043求助 ,没思路 3v 5v都没有 4代南桥

楼主(2015-12-25):
联想g510开机电流0.043求助   ,没思路 3v 5v都没有  4代南桥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啊

网友A:
待机0.043有微短,先排除短路,然后把3/5V修出来,EC带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0.043有微短,先排除短路,然后把3/5V修出来,EC带程序。

请问下怎么知道ec是带程序的呀

网友:
3v.5v都有,待机电流那么高。重点查线性3V看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怎么知道ec是带程序的呀

看图纸,BIOS下嫁在哪里,看EC型号。

网友:
是开机电流0.043还是待机电流0.043先搞清楚

网友C:
这么弯绕太大了,不过最终能修好就行,要给客户多收点,不然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弯绕太大了,不过最终能修好就行,要给客户多收点,不然亏大了

我仿佛在很多帖子上都看到了这句话  好水

网友:
没有待机3V5V就先按照时序修下 待机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待机偏高、应该有短路

网友:
兄弟 帮我拍一张 南桥背面的高清图片可以吗?  我南桥背面估计被人动手脚了。。。。

网友:
兄弟搞好没有,我的是没有cpu供电!开机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