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A78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25):
晚上8:30右,准备回去,一个客户拿来一块杂牌主板A78,说是无法开机,其实是不跑码。

上电,复位灯常亮,按照时序,内存1.8,VDDA2.5:2.5,CPU:1.1,桥1.2,总线:1.2。接下来就是时钟了,测PCI的B16  0V,PCI-E  A13 A14 也是0V。

焦点放回到时钟芯片RTM880N,供电,开启都正常。这板的时钟芯片带有晶振14.318,上示波器有电压,但无波形。

本着从简单的开始,先换晶振,再上电,已经有波形。
上内存,接显示器正常显示,一共花了五分钟左右。

网友A:
有示波器就是不一样,要是测晶振电压估计也很难找到问题,

网友B:
修的不错,明天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明天给你加分。

多谢你的一路支持

网友:
老手了,才五分钟。

网友:
要是没波波如何是好~

网友:
很牛逼。。。。 5分钟秒杀掉。

网友:
嘿嘿 秒杀  说实在的 我还没怎么碰到过14.318坏的  楼主技术高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就是不一样,要是测晶振电压估计也很难找到问题,

是呀,有示波器真好。找问题方便多了

网友:
没有价值维修

网友:
上手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