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30U跑0.55A不显示

楼主(2015-12-25):
今天快下班的时候接到一个客户送来的一台超级本,型号是THINKPAD T430U,客户说急用,让我明天上班一定搞好!插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55A左右不亮机,找了根HDMI转换线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迅速拆机,板子号为DA0LV3MB8F0 REV:F。

由于诊断卡坏了,所以也就没有看诊断卡跑什么代码,拔掉内存,发现电流只能跑到0.47A了,初步断定已经过了内存,问题应该是没过显卡。
       万用表量了下屏供电+LCDVCC电压为0,由于快下班了,加之客户又催得急,只有在今天下班前搞定它,因为机器明天上班客户就要的。所以也就没有按照电路一步一步去查,心想刷个BIOS试试看吧,一查电路图发现BIOS都有3个哦,EC上接的是U19,PCH上接的是U23,U20(其中图纸中说U20:Support SBA Function will be Mounted),搜了下论坛发现有很多同仁发了BIOS版本,于是把3个芯片的BIOS程序都下载了,但是感觉应该不需要每个都刷,于是还是只针对U23重新刷写程序。再次开机,发现故障还是一样,电流只能跑到0.56A左右不显示。

   离电脑城下班关门只有40分钟了,心想难道是显卡芯片虚了吗?决定上BGA试试,拿到我的360T上重新加焊一下,再次通电试机,发现涛声依旧啊。万用表随便量了一下显卡供电,好像都有并且正常,反正没有多少时间了,也没有心思去细细思考。凭感觉,决定再刷BIOS程序试试。  这次运气真好,把U23的程序重新刷了一个后开机就显示来了,好激动哦!

   BIOS程序是刷的这个帖子的中那兄弟提供的,他的版号跟我的有点点区别,但是好像有人说程序是通用的(事实也证明确实是通用程序),谢谢这位兄弟及其他对论坛做出贡献的同仁们,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共同提高,论坛才能越做越好。

    至此,维修结束,成功收费350(这板子淘宝买都要800块,客户催得这么急,我提前报了350元才动手修的)
     各位兄弟朋友,此贴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也可以是以后大家维修同型号同现象时的一个维修参考。
最近下载的图纸比较多,赚的一点积分一下就快没有了,劳驾各位大神、大仙、兄弟朋友们捧个场,给小弟加上您可贵的1分、2分、3分、5分,感激不尽啦!在此谢过各位

网友A:
楼主 350 现在很少报到这个价了

网友:
修好就是运气,现在好多的BIOS 和CPU供电等挂钩。

网友B:
第一次也是刷的U23.,难道是程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也是刷的U23.,难道是程序不对,,,,,,,,

对的,第一次刷的可能是程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350 现在很少报到这个价了

看人报的,老客户,并且是国家单位,所以多报点不在话下    跟一般客户那是报部到这样的价格的,哈哈

网友:
在迅维下载BIOS注意看下下面的评论,有没有人说刷了好了再下载不迟,否则浪费分不说还耽误宝贵时间,下小白发的BIOS就得慎重。。

网友:
还好没有把芯片焊挂啊,不然又得走不少弯路了,

网友:
此贴,确认BIOS通用是一个亮点。

网友:
刷BIOS还是比较实用的技术

网友:
bios在维修中至关重要

网友:
先刷BIOS再干桥永远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