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 110ma维修

楼主(2015-12-25):
上电屏幕没反应,电流110ma,联机默认进DFU,刷机报4005,重植CPU搞定。IPAD4的CPU应该算是个通病了。

网友A:
我有个IPAD4 DFU模式下能充电。正常情况下不能充电,要想充电,电量必须高于百分之20,关机再插充电线就能充 否则充不了电。帮忙分析下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IPAD4 DFU模式下能充电。正常情况下不能充电,要想充电,电量必须高于百分之20,关机再插充电线就能 ...

电量低的时候充电电压也低,电量高了电池电压也跟着高了,充电电压也跟着上来,你用的是原装的充电器吗?不是专用的充电器充电电流很小,所以开机了基本充不进

网友:
~简直没什么压力啊。楼主厉害。

网友B:
IPad 4CPU 是单层的?直接撬?上面那铁的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ad 4CPU 是单层的?直接撬?上面那铁的干啥的。。。。。。

A6X是单层的,暂层在主面背面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

网友:
厉害  CPU用吸锡线还是芯片去锡啊

网友:
ipad4 干CPU无压力

网友:
焊工练好了也好弄。关键是楼主思路流畅

网友:
手工不错。修苹果,手工必须要好。

网友:
cpu可不是像小芯片那么简单,证明楼主实力雄厚!

网友:
求温度风速

网友:
修IPAD,手工要求很高

网友:
理论手工不错。修苹果,理论手工必须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