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joybook s33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2-25):
本子送来时,说是不开机,插上电源,待机0.005,触发无反应。
第一步,还是拆机啊。把主板拆开后发现情况。

有进水腐蚀情况,以为比较幸运,找到问题了呢。
把进水处清理开净,测了一下元件也没有问题,插上电源待机还是0.005
只有一步步测了。先测VIN,发现无19V供电,测VIN对地短路。
直接烧机。。

烧出来一个短路的电容。拆掉,再测无短路了。
插上电源,待机还是0.005,不触发,再测VIN还是无19V..
19V主供电已经不短路了,只有查进电的电路了。。
没有看图纸,直接从电源接口测,用表测到PQ1一端有19V一端无电压。
测PQ1的8脚有19V电压,百分百是不对的。。直接把PQ1拿掉,测元件。

发现8脚跟5,6,7脚通了。。直接换掉
插电,待机0.008,触发上电显示了。。

主要问题应该还是19V短路引起的。。

网友A:
这个是隔离的吧,通了不装电池应该可以开机的啊

网友:
进水时间不是很长 对元器件腐蚀不是很严重。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隔离的吧,通了不装电池应该可以开机的啊

19V短路了,装电池也不开机。。

网友:
保护隔离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