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10适配器报错

楼主(2015-12-25):
W510适配器报错,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暗屏的,我拆开来一看,里面都动过了,BIOS,EC都有动过的!我把暗屏修好后,用可调电源开机就会掉电,要用电池一起才可以,但是会报错!进系统里也检测不到适配器!有谁遇到过的?

网友:
发错了,是THINKPAD E531型号!

网友:
BIOS载入优化设置看看,联想没有直接的检测适配器的电路,如果真有也是跟EC扯上关系的

网友:
查适配器中间针信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