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都是怎么测试硬盘的??

楼主(2015-12-25):
大家一般都是怎么测试硬盘的??
经常回收笔记本,收到有硬盘的时候总是不好开价。
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测试硬盘。。
我一般都是用DiskGenius这个分区软件,分下区。如果分区很顺,快。 一般是没什么大问题。这样很快。但是卖给收硬盘的 用mhdd,经常还有一些坏道。被严重杀价。很不爽。。哎,
发现很多pe里面带的 victoria这个扫描软件不错。跟mhdd 效果差不多。 找了几个victoria 版本的软件。结果很多都不能用在win7上。只能用在xp,,这年头,自用的都应该换成win7 以后的系统了吧、、、

说说我现在手硬盘的步骤  1连上usb移动硬盘,2 disk 分区。3 在用我的victoria_447  扫个 前面的 5-10%   基本有问题的盘就很了然了。。

网友:
这个是可以在win7系统下直接用的 扫描软件。

网友:
还有个快的方法PE进去用victoria查看健康状态,这样比扫描要快

网友:
这种软件最好在PE下用,在系统中使用没意义。

网友:
喜欢DOS下用的MHDD

网友:
WINDOWS下,我都是用HDDTURE

网友:
额  。。小伙子  这些东西到处都是啊。什么系统下分区 系统下装系统 系统下检测硬盘。。。百度一大堆别说WIN7了  WIN10都能用

网友:
某大师说,447版有BUG,目前还用446版。

网友:
我都是在PE下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