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进水 待机正常0.015 触发到0.024,不亮

楼主(2015-12-26):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70,进水机,到手的时候已经拆开了,一看轻微进水,小电池下面电路有点,HM65南桥右下角有点,其他地方也有点,很轻微
先插电流表开机试下(习惯,看别人都喜欢先量短路),待机正常0.015,按开关,蹦到0.024不动,电源灯会亮,停3秒以后,灯灭了,电流一直停在0.023
拿起刷子,沾着酒精,开始刷,刷完以后发现R652一角腐蚀严重
直接换掉,电流还是一样,看来不是这个问题,又测量SUSP#无电压
心想肯定是SUSP#电压没出,后级各电压出不来导致的电压上不去
找到这个,应该是时序图吧,3.5V电压没问题出来了,有触发动作,感觉EC的工作条件应该是没问题的,直接测量有3V,但是按开关无跳变,
测PBTN_OUT#无电压,后续南桥肯定不会发出PM_SLP_S3#信号,看来肯定是RSMRST#无跳变,PBTN_OUT#电压没有发出导致的,
查EC工作条件,

供电有,复位有,时钟不会查,109脚LID_SW#也有电压
在论坛查到南桥RTC电路不正常,南桥待机条件不满足可能导致PBTN_OUT#无电压
测试板子的时候量过电池电压2.95V感觉正常也就没管,主要是在主板上焊着呢,没有放电试!随即把电池取下,按开关,电压一路上升,感觉亮机了,
换个电池焊上,屏亮开机了!
折腾了半天,原来放下电就好了!各位同学,看看就行了,自学的技术烂!

网友:
自学很不错, 这水平

网友:
东西都是在论坛学的,感谢

网友:
自学的。。让我们汗颜啊

网友(2024-10-03):
G470 图纸  点位

G470 LA-6751P.pdf

G470 ATI独显 LA-6751P REV1.0.b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