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181 820-2496-A 健盘和触控板用不了维修

楼主(2015-12-26):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A1181健盘和触控板用不了  接口J5800的2脚5V正常 7脚对地正常 3,5脚对地978和988正常 ,没有空焊,看到3,5脚还连有个D5800心想是不是D5800坏了  就去掉D5800,开机健盘和触控板可以用了.  就这样维修完毕 .....

网友A:
取掉之后没有上吗? 感觉还是有点不对劲啊。呵呵

网友B:
会不会是个静电保护的东西,

网友:
谢谢分享。值得学习的帖子,给你顶一下。

网友C:
这个可是保护用的你把他去了没有找一个安装回去

网友D:
键盘功能键都有测试吗

网友E:
不装上小心静电损坏。

网友F:
前后接不上啊,对地正常,去掉就好了?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
那玩意怎么这么我二极管组在一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掉之后没有上吗? 感觉还是有点不对劲啊。呵呵

没有上  这个USB又不是外USB要不要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个静电保护的东西,

是个静电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是保护用的你把他去了没有找一个安装回去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功能键都有测试吗

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后接不上啊,对地正常,去掉就好了?

7脚有电感对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装上小心静电损坏。

人懒就这样了

网友:
键盘和鼠标用不了是通病啊。A1466也是。

网友G:
这种情况没有碰到过,楼主也是报着试试的心态去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没有碰到过,楼主也是报着试试的心态去换的吧!
是的

网友:
技术可以哦,能搞定就行

网友:
这个东西 也可以不装 键盘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