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6):
怎么把笔记本上的bios恢复出产设置(不进bios里面去设置)。

网友A:
一个命令,一个拨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命令,一个拨电池

笔记本主板有电池?少数才有电池的吧?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主板有电池?少数才有电池的吧?

笔记本主板没有电池吗?只有少数没有吧。

网友: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 简单可以清除下CMOS设置试试 或者送修吧 也许不是恢复出厂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主板有电池?少数才有电池的吧?

鄙人孤陋寡闻,我才拆过两百多台笔记本,暂时还没见到不带电池的,不喜勿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