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59m通病

楼主(2015-12-26):
在论坛里看到rt8859m通病的帖子,没有上图,我补充个图片,原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1132-1-1.html 连接49脚50脚的电阻就220k电阻
检测rt8859m参照http://tieba.baidu.com/p/4091227237?pid=77114761908&cid=0#77114761908
补充一下49脚电压应在0.6左右,50脚电压在1.02v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几款板子CPU部分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A:
电阻无编号吗?图片也看不清楚。

网友B:
49脚和5o脚的引脚定义是什么,检测什么的吗

网友:
是不出CPU供电吗,还是不亮机

网友:
确实 这个事通病。。。经常爱坏这个地方。。

网友:
杂牌H61几乎都是RT8859M+9605组合  非常难搞  有时候风枪吹一吹CPU供电芯片附近就亮机了  最近返修了一块 才半个月不到

网友C:
我也碰到了   电阻是220k的 阻值正常     但是电压出来还是12v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D:
换了就可以出供电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了   电阻是220k的 阻值正常     但是电压出来还是12v    不知道怎么弄了

我刚才也是12V,不出CPU供电,49脚12V,50脚12V。
但我把电阻取下来,一个160K一个40K,我把40K换成150K的装上去。
49脚还是12V,但50脚变成1.2V了。CPU供电已经出来了。
我想49脚会不会小了点,换成200K的还是一样。
能出CPU供电,我就不管了,上内存可以显示了。
这时候我发现49脚电压正常了变成0.57.
原来这个脚要跑码显示,电压才恢复正常。
不上内存,49脚电压一直是12V.
而50脚不管上不上内存,正常都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刚才也是12V,不出CPU供电,49脚12V,50脚12V。
但我把电阻取下来,一个160K一个40K,我把40K换成150K ...

那你这是明显的电阻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刚才也是12V,不出CPU供电,49脚12V,50脚12V。
但我把电阻取下来,一个160K一个40K,我把40K换成150K ...

同解,我遇见的也是,两脚同样电阻,出来电压不一样,我换的电阻值比原来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就可以出供电了吗

嗯,对的,原来的有阻值,但不出供电

网友F:
能标识信号并分析几个实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无编号吗?图片也看不清楚。

品牌机主板,沒编号,我是插外围电路查出的阻值,换上的比原来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9脚和5o脚的引脚定义是什么,检测什么的吗

查ic的dpf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标识信号并分析几个实例吗?

俺不会啊

网友(2016-11-21):
关于8859M的49  50P,不同的板子估计有不同的电压表现。1.1.        YESTON  H61战警  V2.1  OK板,不卡内存 诊断卡卡在77,此时测量8859的49P=12V 50P=1.24V ,卡好内存 49P由12v下跳为1.09v,50P由12v下变为0.97v    2.2.        YESTON  H61C V2.1  OK板。不卡内存,49=0.95v  50=1.21v   卡内存后 0.95—0.57。  1.21---1.18

网友(2016-12-28):
今天看了楼主的帖子修好 了一块七彩虹的 ,在50 脚换了一个200K 的电阻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