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8A-GD45上U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26):
              品牌:MSI(V星)
型号:X58A-GD45 (MS-7522 V5.2)
                              整板图片

故障描述:不上U,所有电压正常,上U无CPU供电
检测过程。。。。。。。。。。。时间一直流失,现象一直如故!!!但发现CPU_VTTD电压波形不对,然后拔掉8只脚的,故障依旧,在快放弃的时候,发现下图:

于是拆开散热片,感觉电容上有压痕,同时量测电压,一直在5-12之间闪烁,压痕如下:

用万用表找到此电容未12V供电滤波电容,同时找到相连的2.2R电阻,此电阻量测如下:

看上图,你们懂的。更换此电阻,上CPU终于出现如下画面
重启后又跑8.8.闪烁(用的志强CPU)上官网下个最新BIOS刷后OK
至此已到凌晨3点20分。
  最后希望各位看官们打点赏(加点评分不会扣自己下载分的)

网友:
自己顶下先,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A:
X58没图纸难修。加分!

网友B:
图纸有没有。留一下

网友C:
楼主细心,长见识了。

网友D:
阻值变大了吗,还是小了。0.173 还是173对地阻值,请赐教

网友:
这个点了都还在修板,维修真的不容易..........

网友E:
有压伤的电容没坏,而是相连的2R2电阻坏了,是吗?

网友:
检测电阻?

网友F:
这板我也修到过,就是VCC SA电压波形有点杂导致,换电容后修好了。

网友G:
X58没修过 哈哈,这故障,要不细心那还真是难搞,果断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58没图纸难修。加分!

运气,刚好要放弃的时候看到那个地方感觉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有没有。留一下

没图纸哦,这个是查PDF一点一点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细心,长见识了。

谢谢顶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变大了吗,还是小了。0.173 还是173对地阻值,请赐教

我用的是二极体档量测二极体值得,0.173实际是偏大了是173

网友:
其实是电容和电阻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板我也修到过,就是VCC SA电压波形有点杂导致,换电容后修好了。

我这片是电阻阻值也偏大了,电容直接去掉,装怕不安全啊,要是散热片又压上去了,不知道会导致什么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X58没修过 哈哈,这故障,要不细心那还真是难搞,果断加分

哥给你寄几片过去修?到付哦

网友:
牛A  3点还在修,早点洗洗睡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哥给你寄几片过去修?到付哦

想黑我  哈哈,我拒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想黑我  哈哈,我拒签。

是不是发错板块了啊

网友:
x58好像修过,也是电容,不过跟你不是一样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顶下

梦幻、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发错板块了啊

没有啊!主板经验发主板维修版块没错啊

网友I:
这板 修得漂亮  又是一个工作狂  可惜权限不够  只有2分 献上

网友J:
散热器 压的???????????

网友K:
楼主好技术,示波器都动用了,最后是最细心的观察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技术,示波器都动用了,最后是最细心的观察修好了。

有些时候没办法,不是设备好就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散热器 压的???????????

应该是吧,电容上有压痕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板 修得漂亮  又是一个工作狂  可惜权限不够  只有2分 献上

谢谢,心意在就行

网友L:
那电阻值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电阻值不是正常的吗

用二极体档量测的,0R 位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压伤的电容没坏,而是相连的2R2电阻坏了,是吗?

电容拔掉了,电阻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黑我  哈哈,我拒签。

签,修好自己用。

网友:
lz真细心啊,我的话应该发现不了

网友M:
X58的板难得一见啊,维修起来应该难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X58的板难得一见啊,维修起来应该难点吧。

我这里天天见,看到烦啊。才收200一张维修费

网友N:
细节  一定要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细节 一定要仔细、、、、、、、、、、、、、、、、
你能不灌水吗

网友:
好好学习,如果是我,早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