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里CPU温度显示0度

楼主(2015-12-26):
MSI B85M GAMING,BIOS里CPU温度显示0度,不知是什么信号侦测的,请大神指点

网友:
杂牌主板吧,是不是电路给省略了

网友:
啥呀,只要别高压就好了嘛

网友:
能正常使用不?没问题的话可以不管,或者先刷个BIOS看看,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一般查温控电路

网友:
这个应该是IO检测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