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睿键盘APEX M260拆解

楼主(2015-12-26):
赛睿键盘APEX M260拆解

  赛睿键盘APEX M260搭载了PBT双色注塑透光键帽,这一点是很洋气的,因此为了验证赛睿键盘APEX M260的内部做工,才有了本次的赛睿键盘APEX M260拆解,那么接下来开始吧。

  1、赛睿键盘APEX M260的螺丝均裸露在背板的上方,共有3颗螺丝,只需要拧下这3颗螺丝,然后再撬开卡扣即可分离上下壳,总的来说,拆解也不是特别难

图一赛睿键盘拆解

  2、背板上的三颗螺丝

图二赛睿键盘拆解

  3、把背板上的3颗螺丝拧下来之后,键盘顶端的上下壳部分就已经松动了,然后用撬棒或者硬卡片插入到键盘底端边框的缝隙内,轻轻撬开卡扣。注意用力的分寸要把握好,要温柔,免得把边框撬坏。

图三赛睿键盘拆解

图四赛睿键盘拆解

  4、底部边框部分共有4个卡扣位置,撬开这4个卡扣上壳就可以拿下来了。

图五赛睿键盘拆解

图六赛睿键盘拆解

  5、上壳的用料还是很足的,通过上图可以看到边框的厚度比较厚,整体比较结实。

图七赛睿键盘拆解

图八赛睿键盘拆解

  6、不同线柱对应不同的线材颜色,统一卷起接入接口,卷起的线材和拔插型接口加强了耐用性,而这种模块化的设计减少了键盘组装的工作量,一旦出现问题,排查起来也十分简单。

图九赛睿键盘拆解

图十赛睿键盘拆解

  7、在钢板上还有2颗螺丝以此来固定PCB板和下壳,拧下这2颗螺丝,即可分离PCB板和下壳。

图十一赛睿键盘拆解

  8、这是钢板上的2颗螺丝

图十二赛睿键盘拆解

  9、PCB和下壳分离

图十三赛睿键盘拆解

图十四赛睿键盘拆解

  10、下壳的用料同样很足,边框的厚度和上壳是一样的,而且下壳上有几条加强筋,保障了键盘更加结实耐用。

图十五赛睿键盘拆解

图十六赛睿键盘拆解

  11、绿色的PCB板上布线整齐、焊点精细,主控IC模块布局紧凑,密密麻麻的焊点与小半导体让人眼花缭乱。

图十七赛睿键盘拆解

图十八赛睿键盘拆解

  12、PCB板局部展示

图十九赛睿键盘拆解

图二十赛睿键盘拆解

  13、焊点还是非常漂亮的!不仅饱满而且光泽度很高。

图二十一赛睿键盘拆解

图二十二赛睿键盘拆解

  14、赛睿APEX M260机械键盘配备了2个和泰的主控芯片,一个是HT68F40,另一个是HT68FB560。

图二十三赛睿键盘拆解

  15、钢板的厚度和PCB板的厚度差不多啊,总体来说用料还是很扎实的!

图二十四赛睿键盘拆解

  集合图:

图二十五赛睿键盘拆解

  以上内容便是赛睿键盘APEX M260拆解的全部内容了,内部用料啊、做工啊、配置啊都还是挺好,的不过这套pbt键帽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祥细,图文并茂,谢谢!

网友:
699的键盘,确定拆之前是好的

网友(2016-01-30):
这个键盘做工不错啊,多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