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复位灯狂闪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12-26):
华硕m5a78l-m lx 复位灯狂闪的问题已解决,不知什么原因原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8733-1-1.html)不能编辑,特在此给后来的朋友分享下经验。
其实之前已在本坛里查看了好多朋友的贴子,也有提到5脚芯片坏掉会造成复位灯狂闪的现象,无奈手上料板实在有限找不到这个配件,在发贴求助后H55朋友又指出了s700损坏会造成不开机,于是上某宝果断下订单订了此芯片,更换后还是量不到有电压,这咋好呢?抱着试试的想法,一开机OK了
装板上机试机就不多说,希望给后来的朋友有些帮助,文笔不好,大家看明白就好,加分就是对小白最大的支持啦
还有点疑问就是为什么还是量不到有电压呢?有大神再指点说说

网友A:
H55朋友说的是VDD2.5,这个没有的话连CPU供电都没有的,不可能会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55朋友说的是VDD2.5,这个没有的话连CPU供电都没有的,不可能会好啊

我是待机时量的,难道是要开机在复位灯狂闪的时候量电压吗?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吗?S700是什么芯片,有什么作用有大神给讲下才好,看不明白。多谢LZ分享经验。辛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待机时量的,难道是要开机在复位灯狂闪的时候量电压吗?

待机的时候是不会产生VDD2.5的啊

网友:
写的不太明白,我没看懂。

网友:
应该还是换了一个UP7707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的时候是不会产生VDD2.5的啊

原来这样啊,知道了,那就是了

网友C:
你说这个跟H55说的都不是一回事。H55所说的是2.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这个跟H55说的都不是一回事。H55所说的是2.5V

换过之后一切ok了

网友:
这个5脚芯片是VDDA通病

网友:
H55板子很少见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小通病,AMD板子需要这个电压,有时候这个没有就会造成不跑吗。  时序严禁的话,是没有CPU供电出来的

网友:
感谢感谢,又修好了一片

网友(2016-07-16):
我这个换了就没有好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收藏了,下次碰到就秒杀了,估计是通病了

网友(2017-08-05):
  先杀通病吗

网友:
应该还是换了一个UP7707 修好的,VDDA2.5

网友:
楼主,华硕不过内存的主板。怎么修理。跑码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