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华硕预装win8改win7系统bios设置教程

楼主(2015-12-26):
华硕笔记本在市面上是许多用户比较首肯的品牌电脑,而购买的新款华硕笔记本预装系统大部分都为win8或者win8.1系统,若要使用win7系统,那么在安装win7系统之前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以及它的相关bios设置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华硕预装win8改win7系统bios设置教程。

    1、打开电脑,在出现开机画面时按快捷键F2进入华硕笔记本bios设置界面,然后使用左右方向键将光标移至Security(中文意思安全,安全的)选项,然后在屏幕中使用上下方向键找到Secure BOOT Control选项,按回车键执行,在弹出的窗口中使用上下方向键选择Disabled选项,按回车键确认执行,此步操作是为了解除无法识别u盘启动装系统的问题。

    2、接着按ESC键返回到bios主界面,使用左右方向键切换到BOOT标签,再使用上下方向键选择Launch CSM项,按回车键执行,在弹出的窗口中,使用上下方向键选择Enabled项,按回车键确认执行(如果Launch CSM后面的属性以为Enabled时,那么跳过此步操作),此步操作是将UEFI的BIOS模式改为传统BIOS模式。

    3、完成以上操作后,按F10快捷键,随即会弹出一个询问确认提示窗口,再按回车键确认执行保存退出,接下来就可以进行win7系统安装操作了

在这大家还需要注意硬盘分区表MBR格式,win8系统的硬盘分区表为GUID格式,而win7系统建议使用MBR格式,具体可以参考“u启动u盘启动GUID格式转化MBR格式使用教程”。

    华硕预装win8改win7系统bios设置的方法就介绍到这里,大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定要注意bios设置,以及硬盘分区表格式的选择。

网友:
第二步可以不做,现有的U盘可以做成UEFI

网友:
楼主最好插入图片,这样更清楚明了

网友:
图片我还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