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S700 不开机

楼主(2015-12-26):
扬天S700 的一体机,加电到0.77 就不动了,插不插内存都一样,bios刷了,求高手指点改怎么在修,

网友A:
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B:
内存的供电,基准电压,系统总线电压,SPD电压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供电,基准电压,系统总线电压,SPD电压测了吗?

换的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出来了吗?

换的南桥,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