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修苹果本子也没那么难,有资料小白也可以修。A1465 开机掉电,后无法开机修复过程

楼主(2015-12-26):
废话不多说,开机症状是开一下屏亮一下关机,再开无触发。先拆机报价格,留机,找图。资料很全

,一找就找到了,迅维很强大。光板插电自动触发了一下继续掉电,应该不关外设的问题,按时序一

步一步来吧。 先找到开机键,开机键盘在键盘上,直接到键盘座上找,很好找。从实物上找到座子

,再到点位图上查出来位号。再到图纸上查开机键,座子J5700 ,开机脚很明显11脚SMC_ONOFF_L接

着到点位图上搜这个信号,找出相通的点。我是测R5016第一脚的,万用表一测有电压3.4正常,那就

再查查按开机键有没有把这个信号发给桥。继续查图纸,重大发现,这个图好的竟然有时序。那就按

步骤一步一步来了。SMC_ONOFF_L这个是第五步,下面6-1步,PM_PWRBTN_L。查这个信号,点位图查一

下位置这个信号也正常开机,按开机键也有变化。那就继续下一步,先查一下有没有6-2吧,一查没

有直接下一步第7步P3V3S5_EN检测正常有高电平,第八步PP3V3_S5也正常第九步,P3V3S5_PGOOD这个

信号一查,没有高电平,PG信号没有?再测一次还是没有,看来问题就是他了,没多想直接加焊一下

这个3V/5V芯片再说,不行就换一个。焊完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多开几次,没问题,那就这样吧装

起来吧。装完一切正常看来就是那个3V5V芯片TPS51980虚焊。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g4MTE0fGRiMzg4MDk2OWUyYjdhNjhjOGQzMWI5NjEwMDgwMTRmfDE3Njk5NjA0NDE%3D&request=yes&_f=.png

网友:
楼主的一步一步的引导不错。

网友:
楼主真牛  我还真没有过苹果    还来要努力了

网友:
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楼主你这样修的,有没有返修回来吧?

网友:
呵呵 楼主说的好简单哦   修俄时候就不一样了

网友:
你没有换芯片吗?有可能是芯片不良导致的,你这样加焊有可能返修

网友:
PWM芯片虚焊的真心少,通常是周围原器件不稳定受热的原因。冷却后又不行了,楼主确定好了吗

网友:
最好换个芯片,这样稳定,

网友:
支持发帖,因为发帖真的不容易,整理起来挺费劲的。虽然感觉问题不是大问题,但是真正弄的时候才知道。2分送上,再接再厉哦。

网友:
不错,楼主说的是不错,修的多了,什么机机都不难

网友:
楼主 我是建议你最好更换掉,我遇到过好多次受热就行,我指的是其他的主板,不是苹果的 但是冷机之后又是原来的故障的

网友:
这么简单呀

网友:
楼主真厉害我还没修过苹果笔记本呢

网友:
苹果有点位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有图纸 和点位.事半功倍呀

网友:
有时序会好修很多

网友:
苹果难就难在我还没真正修过几台。十年来一台。

网友:
加焊一下不知道能不能用久啊

网友:
肯定会返修//没找出原因瞎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