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宇彩晶科技出品的HSG1084型号

楼主(2015-12-26):
故障现象:
   用VGA接品可点亮,用HDMI接口点不亮,因HDMI接口用错线烧坏了此接口。请帮忙提供此机子线路图和分析下维修思路。

网友:
是不是借口没选择好

网友:
好像是的,但已也不太会设置,无折了。

网友:
自己用表一点一点追线吧,没有图

网友:
不是,显示小卡上有二个小六脚 芯片烧糊了,要线路图确认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