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SATE LLITE L700(L700-T11B)线路图

楼主(2015-12-26):
我手上有上述笔记本一台,故障为液晶屏不显,版本号为DATE 5DMB8F0  REV:F.求此板的线路图和液晶接口处物料。请亲们分析下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L700 论坛有很有图纸的,你看下哪个是你想要的吧

网友:
谢谢版主,已知悉了。
因我刚修理笔记本才几个月,上面机子上物料液晶屏接口有严重氧化,我还不太清楚同行们修理此笔记本时是如何到哪里弄物料来。还不知迅维网上是否有,我可邮购。
大家知道的给提示下。

网友:
如果太脏,我都是直接放洗洁精,水龙头洗干净,放BGA烤干慢慢修

网友:
这个接口里面的针是氧化了,我用洗板水洗洗就能点亮。但过一会液晶屏又不显然了,用外置的HDMI接口可正常显示。这可是我在迅维网学习笔记本维修以来接的第一单活啊!(以前也接手过笔记本本活,但当时能力还有限,记得去年一台华硕笔记本被雷击了,南桥3.3V和5V待机电均出不来。无折东西只能还给客户了)

网友:
线路图已找到和我的实物版本号一样,迅维网的资料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