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830cpu供电低

楼主(2015-12-26):
板号la7221p 开机电流0.4  cpu供电  0.4 v  供电芯片是isl95835  cpu换过 vr on电压3.3v 供电脚 19 20 都正常 26脚电压正常 芯片没换过 因为没有这个芯片,能是芯片坏了吗 还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
FB 反馈查了吗?

网友:
我刚才试了下 不上u 电压为1.6   上u电压0.4  cpu肯定是好的 而且换过2个了

网友:
PGOODG PGOOD出来没有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应该反馈问题,然后再查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