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显卡怎么切换到独立显卡?AMD和NVIDIA显卡切换的方法

楼主(2015-12-26):
双显卡怎么切换到独立显卡?AMD和NVIDIA显卡切换的方

  如今大多数电脑都有这样一个特征:CPU集成核心显卡、外加电脑中还配备独立显卡,这样的电脑就拥有双显卡,正常情况下,双显卡会自动切换智能运行。不过,由于CPU集成的显卡性能有限,无法媲美独立显卡,此外双显卡电脑在运行一些游戏时,还可能因为兼容导致游戏无法安装或者闪退等。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通常需要将双显卡切换到独立显卡上运行,也就是说,指定电脑使用高性能的独立显卡运行程序或者游戏,这样不仅性能最好,同时也可以解决一些兼容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对双显卡进行一定的设置,使其能够最大化满足我们的需求。今天就为大家介绍NVIDIA和AMD两种显卡的切换方法。

一、NVIDIA显卡

  首先找到右下角英伟达显卡的控制图标,或者鼠标在桌面右键选择“NVIDIA控制面板”

  左击能看出来现在正在使用GPU的程序,我们右击选择控制面板。

  默认情况下,全局设置(即所有程序)系统选择的是自动选择显卡。

  下拉菜单选择高性能NVIDIA处理器,点击应用。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独立显卡的功能已经可以设置了,这也就意味着你还能根据电脑的硬件、功耗等来控制显卡的性能。

  当然你也会想,也许有些软件用独立显卡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另外一直让集成显卡闲着也不太好。没关系,我们先点击这个程序设置。

  英伟达已经自动识别出了一些系统上的软件,比如我们选择QQ,可以单独对其进行显卡的设置。由于全局设置它的默认显卡是独显,现在我们改成集成显卡。

  当然也许你想添加的那个程序英伟达,这个时候你就要点这个添加按钮。

  系统会有一些使用程序的记忆功能,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浏览文件夹选择“exe”文件。

二、AMD显卡

  AMD的显卡切换并不是全自动的,需要手动切换,现在的切换方法是在显卡的驱动里面手动选择显卡芯片就可以了,切换后无需重启。ATI显卡默认是集成显卡运行,如需自定义程序运行时采用集成显卡或独立显卡可通过ATI显卡控制中心设置,设置如下:

  1.桌面右键选择配置可交换显示卡

  2.ATI显卡控制中心选择指定的程序设定省电模式(集成显卡)或高性能模式(独立显卡)运行,设置如下:

  选择对应的程序,如图所示:添加CS online程序到列表中。

  添加后模式为高性能模式。

  如果运行CS-online时要采用集成显卡时,点击性能状态按钮切换为省电模式。

  以上就是双显卡电脑设置双显卡只用独显的方法,操作上相对都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