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通病

楼主(2015-12-26):
本人收到一批网吧板大部分的故障都形同,
但是问题过一奇葩,我多数以经验维修,理论维修不行所以遇到此类问题就头疼
主板是V星MS-7732 Rev:1.1(PH61-SP35(B3))此板,不过内存,有内存报警声。
也跑马了。就是内存报警,师傅们指点招吧,
简单的已经处理过了,例如刷BIOS类的,,真是头疼。
本人在线等

网友:
查SPD供电=====

网友:
那三个3.3V已经正常了

网友:
既然BIOS排除 并且内存确定好的情况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A:
跑码多少  报警声怎么响   看看USB接口的5V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码多少  报警声怎么响   看看USB接口的5V出来没有

一声长,两声短

网友B:
刚才说错了。是四声很均匀的报警,USB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说错了。是四声很均匀的报警,USB供电正常

跑马是15,19,55

网友C:
BIOS排除 查内存 供电反馈脚再查旁边笑6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排除 查内存 供电反馈脚再查旁边笑6脚芯片

好的,谢谢

网友D:
查内存工作条件啊,看那几个电压没出来的

网友E:
有没有可能CPU座子 针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查内存工作条件啊,看那几个电压没出来的

都出来了,供电时钟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CPU座子 针弯

有一块我加焊了座子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出来了,供电时钟都出来了

spd,和基准电压什么的,再就是看内存到cpu直接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有没断线的

网友F:
BIOS以排除 ,要求内存确定好的情况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以及处理内存槽的接触问题,反馈问题。

网友G:
告诉你这个BIOS不好搞的,还是BIOS问题。现在BIOS有些不好用、。需要找另外型号代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告诉你这个BIOS不好搞的,还是BIOS问题。现在BIOS有些不好用、。需要找另外型号代刷

没头绪了,刷了N个BIOS。换了南桥,还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以排除 ,要求内存确定好的情况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以及处理内存槽的接触问题,反馈问题。

反馈?
现在这个代码我都怀疑是不是不过内存还是当其他,这个代码是55

网友:
SM总线时钟数据线也是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