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LG 19EN33VA显示器图纸和维修方法

楼主(2015-12-26):
客户送修上述显示器一台,为HDMI接口不显示,自己用VGA接口显示,请各位帮提供机器的线路图和分析如何修理它。

网友:
量一下接口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可以重新定一下程序

网友:
是的,就是经常点不亮。按开几个键后偶尔可点亮。

网友:
说明主板图像处理芯片出来的信号是正常的,指示接口问题,或者高清接口的程序出问题